求助:关于电抗器的选型

楼主(2007-11-21):
请大虾赐教:变频器前面所带三相交流输入电抗器和后面所带三相交流输出电抗器的选型?

咨询不同生产厂家,居然有不同说法,所以还请大虾赐教!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变压器等产品,变频器用电抗器有现货,具体要求及价格欢迎你的来电
上海波亮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敏
电话:021-64295557
QQ:521080277
公司网站:WWW.SHBL.CN

网友B:
以下供参考:
1、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大小,不要单纯根据功率,因为不同变频厂家相同功率的产品其额定输入输出电流是不同的。
2、输出电抗器要考虑输出频率大小
3、不要将输入电抗器和输出
电抗器颠倒使用
4、电感量也是关键,用户一般无法直接测得电感,但是加上负载到额定电流后可测电抗器上的压降大小。电感量是关键参数,切记

网友C:
找对应厂家的标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