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汽车换挡变速装置

楼主(2007-11-21):
请教:有否这样的汽车换挡变速装置:利用按钮选择换挡,通过按钮控制相关的变速机构(或换挡电动机),来达到汽车的换挡变速.目的是减少现时流行的拨杆换档,拨不到位时对变速器造成磨损.

网友A:
那样就造成很多不便了,在说了你如果改成电路的话,出现故障怎么变,至少机械出现的可能性要小,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