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蒸气流量补偿

楼主(2007-11-21):
      那位有蒸气流量计量公式:IFC1967.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蒸汽?过热????饱和???

楼主:
    从网上IFC1967对过热、饱和的计量16.6MPa以下,450℃的计量精度在1%.就是见不到公式.

网友B:
主蒸汽流量之所以要补偿公式,是因为测量件测出的量一般与蒸汽的体积成一定关系,而测量件的测量工况偏离出厂检定时的主蒸汽物理特性:其密度随主蒸气压力和温度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所以,要将测量出的信号转换为质量流量,就需要根据热力学基本公式P0*V0/T0=P1*V1/T1,将P0和T0分别设为计算书上的检定时的压力和温度,然后将相同质量蒸汽的体积转化为密度ρ进行补偿即可,这就是所谓的密度补偿公式。公式为对[(P1/P0)*(T0/T1)]开方然后乘以测量量。

网友B:
在锅炉中有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的区别,所谓饱和蒸汽指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水刚好汽化时为饱和蒸汽,那么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温度再升高到一定的数值,这是为过热蒸汽,
不好意思:具体的意思不太记得了,总之过热蒸汽的温度比饱和蒸汽高,

网友C:
1967IFC公式 下述公式是IFC公式的一部分(第2区,包括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压力 P=0~16055MPa),它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区域。
式中常数如表1所示。 表1 1967 IFC公式常数

网友C:
可能你看不到图,还是直接告诉你联结吧:

http://www.chinaflow.com.cn/LUNWEN/Document/lunwen101.htm

网友C:
不过这个公式也太麻烦了。

网友D:
自助资料库中有蒸气流量补偿表,可以下载。

楼主:
    谢谢储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