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21):
我们用的固态继电器,我想问问那个常开点闭合后为什么会有阻值??

网友A:
因为固态继电器是无触点继电器,其通断是通过电子元件的通断来通的,如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电子元件有内阻。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能听懂,谢谢

网友B:
 固态继电器英文名称为Solid State Relay,简称SSR,是一种无触点电子开关器件。其输入端仅要求很小的控制电流,能与TTL、HTL、CMOS等集成电路较好地兼容;而输出回路则采用可控硅或大功率晶体管接通和断开负载电流。输入与输出之间采用光电耦合,因此常开触点闭合后具有电子元器件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