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衬浆定量阀只会关不会开,没有反馈信号

楼主(2007-11-21):
我是在一家纸厂维护电器仪表,前天我们这里出不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衬浆定量阀只会关不会开,没有反馈信号,阀门开度电脑上一直显示100%,关阀时显示还是100%,但实际上是关住了!点开阀时显示的也是100%,实际上阀门没有动作.我是一个新手,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好吗?我们用的是绵阳海天的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
我想是不是某个PLC的通道损坏,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看到的只能说明PLC有输出指令但是不是真正的有电压输出让阀体动作你用表查一下就知道了,个人认为

网友B:
能说清楚点吗你的阀门是好的吗?

楼主:
这个我看了,PLC有关指令没有开指令
不过那个开关电源上还有个5V电压,我不知道做什么用的,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们的阀门是好的,

网友C:
通常会有一个位置电位器来给出阀门的位置信号。在电位器的两端加5V,中间抽头随阀门开度不同输出0-5V电压,如果一直是显示100%,说明一直检测到5V电压,有可能0V端的接线断了,或者电位器没有滑动。

网友D:
应该是阀门反馈信号接错了。看下5V电源线,它是加在阀门电位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