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一问题

楼主(2007-11-21):
我单位一台美国加工中心,数控系统为该公司CNC800B,主轴镗杆前进停止时,总是后退一小段才停下来,后退时无此现象。请高手赐教,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A:
是什么公司?恐怕要有数控系统的资料才能分析原因,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没边的猜了,比如:双向增益不同,前进时总是超调;双向负载不同;有用于消除间隙的单向定位。
还要问一下,停下来的位置对吗?

网友B:
刘版主猜测很全面了!尤其是最后一点“有用于消除间隙的单向定位”,颇有意味。

网友C:
加工出来的工件有什么异常?

网友D(2018-07-17):
看一下通信吧。一般是通信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