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的程序没有错啊!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7-11-21):
我的程序已经用过很久了
只是想改一下一个时间
怎么往PLC里面写不了呢
那位高手帮帮我啊
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软件是V4SP3的

网友A:
是不是加密了啊

网友B:
1,检查程序有没有错误
2,改为中文环境试试看。

楼主:
程序没有加米
这个程序在设备里运行了很久
我只是改了一下时间
应该不会有错
如何改为中文环境啊
谢谢两位

网友C:
你还把它改为原来的时间再下传一下,看能否下传,如能够,再仔细检查一下你改的时间是格式是否正确,如不能,则是哪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D:
应改为中文环境试试看。
在“选项“里的”常规“界面选用”中文“环境。我曾与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E:
是不是通信口坏了哦

网友F:
改为中文环境试试看

楼主:
谢谢上面的几位老兄
改成中文环境后问题解决了
非常感谢
我用西门子的PLC很少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G:
提示,编译的时候有错误发生啊,看看程序吧,编译一下阿

网友G:
你的CPU是带CN的呢,呵呵

网友H:
你的软件需要改成中文界面。由于S7 CN系列的在下载的时候是有要求的。同时软件的版本要在4。0以上。

楼主:
非常感谢
大家的回复
我西门子用的很少
对于这个软件还是菜的很

网友I:
改成中文环境就OK了!你的PLC是南京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