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险管知识

楼主(2007-11-21):
我单位从欧洲进来一台旧的针式打印的记录仪,用来记录一台设备的温度变化曲线.一次外线停电时,来电再开机就不行了,检查发现是230V  125MA的保险管坏了,国内很少看到这么小的保险,很长时间买不到货,暂时用0.5A的保险管代替,最近,好不容易买到了国产的250V125A的保险管,但换上就又坏了,我怀疑是否是国外的保险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从外观上看,老外的保险内的丝和这里的字差不多一样粗,接近0.5mm,但咱们国产的却不仔细都看不到有丝的存在,真是郁闷死了,请教那位高手指点一, 二  . 到底是否是保险的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不是电压的频率不对?

网友B:
老外的保险内的丝和这里的字差不多一样粗,接近0.5mm,但咱们国产的却不仔细都看不到有丝的存在
mA级的保险管,没用过,估计还是保险管的问题,保险丝的材料不一样?建议就用那个500mA的保险管代替

网友C:
0.5A的保险管能用就用

网友D:
(从外观上看,老外的保险内的丝和这里的字差不多一样粗,接近0.5mm,但咱们国产的却不仔细都看不到有丝的存在)
进口保险是一种螺旋保险它具有抗冲击、延时功能,就是在设备启动瞬间冲击电流大于保险额定电流的瞬间保险不会熔断。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o91153在 2007-11-21 22:05:00 发表的内容:
  (从外观上看,老外的保险内的丝和这里的字差不多一样粗,接近0.5mm,但咱们国产的却不仔细都看不到有丝的存在)…
--------------------------------------------------------------------------------------------
这位朋友好像说的很有道理,我感觉也像是螺旋的,
其他朋友说的频率问题应该说欧洲和我们国家差不多吧.

网友D:
换一个500MA普通保险也可以,但质量一定要好。

楼主:
人家部门主管不是搞电的,就怕用0.5mA的保险把设备烧坏了,一直要求找125mA的,找了几个月才找到,但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E:
保险它具有抗冲击、延时功能,和彩电保险一样。

网友D:
那就先用500MA保险在外部跨接启动设备,然后再装125MA保险。

网友F:
保险内带延时的吧,象彩电电源保险.不过你可以拆开看下,电源变压器功率或开关管功率来估算,保险一般作短路保护,问题不大.

网友G:
0.5A的能用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要是有短路他准会断.

网友H:
应该实测一下电流,如果真是小于125MA再去找小的保险,如果大于125MA那保险断就是应该的事了

网友I:
老外的电源保险应该是螺旋状的,你用的就是直线状的吧,螺旋的可以耐受启动电流的,换成螺旋状的或大一型号的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原来的保险管是螺旋的,这么小的保险管还真不好买,而螺旋 的就更难点,很郁闷的

网友J:
有的保险管有延时功能,比如彩电用的保险管

网友K:
一般保险管前面都有一个字母的.T;表示带延时功能的,F:表示快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