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1336启动问题!

楼主(2007-11-2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1336变频器,电机是75KW的,由于电机在启动前是处于反转状态,所以启动的时候,变频器总是报过流,我查看了参数表,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参数调节,如果是其他变频器可以调节:速度跟踪或先制动后启动,但是1336没有,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升速时间调长试一下。

网友B:
把加速时间延长试一试!

网友C(2008-03-31):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tianxiangauto@163.com

网友D(2008-08-0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1336变频器,电机是90KW的,由上位机控制变频器启停,启动10s时自动停止,无故障代码,变频器停电后,在上电从上位机启动正常。但每次停机后都须重复上述过程。我查看了SETUP参数表,发现外部输入设置不一样,旧的设置为4-20mA信号,新的不知如何设置为4-20mA信号,其他参数设置正确。如何解决,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E(2008-10-19):
加大加速时间或改变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