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KW电机用多大的空气开关?

楼主(2007-11-21):
三相380v,10KW的电机主控回路中加多大的空气开关,要加热继电器加一个整定电流多大的,电源线配多粗的合适?

网友A:
30A空气开关,20A热继电器.4平方。

网友B:
32A空气开关,20A热继电器.4平方。

楼主:
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有20A左右,考虑启动电流按2倍算也有40A 左右啊,用32A的空开,在启动的时候不会跳吗?

网友B:
to:孑然一身
  难道空气开关的安秒特性是按你那样去理解的吗?启动电流并不是始终达到那样大而是只在启动过程中较大,一般空开都考虑到这一特点去设计整定其动作电流值,这给使用者带来的好处是通常情况可以只考虑额定电流(当然风机、泵类负载启动电流稍大,可适当选择大一容量等级的)。此例如果选20A就没有一点余量了,故选择32A,当然如果是泵或风机就需要选择“他山石”的回复了。

网友C:
一般来说,电动机和额定电流可根据公式I=电机容量/电压x电动功率因素x电机效率来估算.因此,380V/10kW电机其正常工作的额定电流应在20A~25A之间.所以对电机的过载保护若采用热继器,可选用20A或25A的,其整定电流的保护特性一般为:在(1.2~1.5)倍过载电流下,热继电器会在2分钟内切断电路.而空开的额定电流则可选用上一等级的,如32A的.根据国标要求,20或25A的热继电器可用4平方的铜芯线,32A则应采用6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C:
一般来讲,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可根据公式I=电机容量/电压x电机功率因素x电机效率来估算.因此,380V/1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应在20A~25A之间.若采用热继电器对其进行过载保护,则可选用20A或25A的热继电器,而空开的额定电流则可选用高一级的,如32A.根据国标要求,20A或25A的热继电器可采用4平方的铜芯线,则32A的断路器则可采用6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D:
32A D型的。热继电器将档位调到20A的。

网友E:
   heixue说的对,32A D型的。热继电器将档位调到电机的额定值。

网友F:
谢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G:
heixue的选型是OK的

网友G:
6平的电缆足够了

网友H:
有问题的话要快点解决
本公司主营PLC,步进伺服,伺服减速机,人机界面,变频器等等如有需要请来电包你满意.13686478857 梁先生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9区好运来商务大厦A座F5017室,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1164384   传真:0755-27893359  QQ:289552422  贸易通联系:yes020

网友:
正确选型应该是这样算的:

开关,选择32A的,
断路器选择启动电流/1.5~2.5.
容断启选择额定电流的0.95~1.15左右。

对于空开来说可以理解为开关+断路器。这时,开关的电流属性并不重要。关键是脱扣曲线。如选择D曲线,脱扣时间最大概在10~14倍的开关额定电流时,脱扣时间最稳定曲线基本上是直线。这时,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不要在这个10~14倍之间。大概选择电机的启动电流大概在0.8×(10~14)×开关额定电流。这样比较合适。避免脱扣时间过长,和启动跳闸现象。

网友:
至于电缆,应该直接按照20A左右的额定电流选择稍大一号~

网友:
选择稍大一号主要是国内普通线缆质量一般都是靠低指标制造的。除非军品线哈~

网友I:
32A D型断路器   23~32A热继电器 6平方软线

网友:
下面引用由gk_boy在 2007-12-20 15:25:00 发表的内容:
  32A D型断路器   23~32A热继电器 6平方软线
--------------------------------------------------------------------------------------------
热保过大了

网友J(2007-12-25):
32A空气开关,20A热继电器.4平方

网友K:
35A空开,6平方的线,30A热继电器

网友L:
32A D型的断路器。热继电器选择档位16~25范围能够调到2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