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X-Programmer7.0版本的如何进行仿真呢

楼主(2007-11-21):
我下载了一个7.0版本的编程软件,拿它编程后还想调试,但没有PLC可供使用,请问我应该怎么样进行模拟调试呢?有什么软件可以用吗?如果有,麻烦您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A:
还是看使用手册比较详细呀。应该还要安装GX Simulator6-C。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红雪狐在 2007-11-22 14:18:00 发表的内容:
  还是看使用手册比较详细呀。应该还要安装GX Simulator6-C。
--------------------------------------------------------------------------------------------
煩請您要仔細核對后才能進行指導哦,GX Simulator6-C是用于三菱的仿真軟體,而針對歐姆龍CX-P的仿真軟體應為CX-Simulate,而對于CX-P得仿真軟體應為CX-Simulate1.7版本。樓主您安裝了此軟體后,打開您的編程軟體,您會找到“在線模擬”這個工具按鈕,直接點擊后就可以進行模擬了,但是歐姆龍的模擬器并不能模擬所有的型號哦,如早期的C系列,CPM系列的模擬就成問題了,您可以更改您的PLC型號來進行模擬。

楼主:
噢,太谢谢您了,谢谢!我试着做一下,那个模拟软件希望在网上可以下载到,再次感谢您的细心解说!

楼主:
再次问一下,我能用它来仿真CPM1A或2A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jinsa050607在 2007-11-22 15:27:00 发表的内容:
  再次问一下,我能用它来仿真CPM1A或2A吗?
--------------------------------------------------------------------------------------------
似乎我先前的貼子中已經說明了不能模擬CPM系列的,但是用戶通過將型號更改為CS系列的進行模擬。

楼主:
不好意思,那有没有可以模拟CPM系列的呢?我现在学的就是这个型号的,谢谢!

网友C:
装完CX ONE 2.0都有得

楼主:
请问下载CX one 2.0后还用下载CX-P 吗?能提供一个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吗?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能详细说明一下这个软件怎么来仿真CPM2A吗?谢谢!!!!!!!!!

网友D:
OMRON的在线模拟不支持C系列机型,只有CJ/CS和CP1H/L支持,CS-ONE 2.0已经包含OMRON所有常用软件,其中的CX-Programmer是7.0的,不需要再装别的了

楼主:
那就是说CPM2A是没有办法仿真了是吧,我必须得再学习OMRON其它系列的PLC才可以进行仿真是吗?

网友E(2009-03-22):
有欧姆龙组态软件吗?

网友F:
以前有过欧姆龙的组态软件,但是特别贵。后来欧姆龙与亚控组态合作,出了一套组态王FOR OMRON的专版。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QQ:109293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