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外哪家的DCS可以支持在线下载数据?

楼主(2007-11-22):
现在国内外哪家的DCS可以支持在线下载数据?
搞DCS的业内人事,大家讨论下.一般在线下载 开关量 模拟量在线下载的时候数据是如何处理的.新数据和老的数据怎么替换?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您说的是在线下装吧,在线的数据应该是实时更新的,就谈不上替换了。
一般DCS都要求有在线下装的功能,初次下装结束以后如果不停控制器的话再进行下装就可以进行增量下装了,这个时候原则上是不影响控制器运行的。不过某些系统会恢复默认值,遇到过,上百个继电器同时掉电挺吓人的。

楼主:
我也记得在线下装的时候 开关量点最受影响。一个现场的风机都无缘无故就起来了。就是因为在线下装。好想模拟量还无所谓。
不知道 开关量 模拟量哪个受影响较大

网友B:
ABB的AC800M可以的,每天都在线download的。。

网友C:
遇到过,上百个继电器同时掉电挺吓人的。

新华好象就出过一次在线下装引起类似的事故吧

网友D:
能不能在线下装的时候下下载冗余DPU里呢

网友E:
新华的组态是既改既用,不必在线编译下装.只有DPU内是空的时侯,要将组态文件装到DPU中时才有下装的,若是单DPU的系统那的要到停机时才能安全下装,不然会引起该DPU初始化,因此单DPU时是严格禁止设备运行时下装组态文件的,若是冗余配置,则下装到副控的DPU中再将副控切为主控,再将主控中的组态考贝到目前的副控就可,这种情况是可以实时下装的.

网友F:
我们也遇见过dream in heart的问题,造成全部停车,领导不懂,还狠批了我们。

楼主:
工控国产化你好

你说的这个其实从真正意义上讲不叫在线下载.只是下载到一个备用的CPU里面.你将副控和主控来回切换的时候和下载新的程序不是一样吗?一些点的信号还是改变了.能保证你切换的时候继电器没有误动作?

网友G:
想一想:
我所知道的:
1.ABB AC800M可以,AC800F很多时候都不行。
  ABB-Beily Symphony可以。
2.Siemens PCS7基于400H的冗余系统,基本上算可以的。
3.Emerson DeltaV可以,
  Emeson WestingHouse Ovation可以。
4.GE Mark可以,这个十分的不好评价,
  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在线下装可以评价的。
  除了这个功能外,Mark的系统,甚至可以做到3机表决的时候,
  3个CPU跑3套不同的程序,然后每一个支持在线下装无扰动。
  GE的PPS(基于PAC3,PAC7的新系统),过去叫Open Process。
  目前还不行,貌似基于PAC7的新PPS 还不如老的基于S90-70的
  OpenProcess。不过,PPS毕竟是OpengProcess的升级,一定会好的

其他的大家慢慢补充。看看各家都是怎样的。

网友H:
展翅飞翔回答问题总是这么多内容,值得学习

网友I:
我用OPTO22的产品也可以,无扰动在线下载。

网友J:
偶用的是西门子的dcs系统。
你说的在线下载是最基本的功能。不然程序需该,实施控制,设备调试如何进行咯。
下载会更新暂存区的数据。在下一个工作时钟更新数据。反应是很快的。所以你的感觉是下载之后立刻就有回应了。

网友K:
一般是个DCS都可以,否则现场调试太麻烦;
to oyeah: 你用的是TXP吧,在我印象里,PCS7要编译下装,如果修改硬件的话,下载后要重启,艾默生修改硬件好像也要重启;修改程序都没有问题

网友L:
我想,所有的控制器都应该能够在线下载数据,不在线的就没有通讯,不能通讯怎么下载。 我认为你问的问题应该是,在线修改组态你而不应该已有组态的运行,这才是重要的。

网友L:
新华的软件可以完全实现在线修改,即改即可应用,无需复位控制器,这个在现场调试的时候是相当方便的,可以满足某些用户,边调试变生产的需求

网友M:
新华的应该没问题啊,调试期间天天下载,如果在下冗余dpu得时候当机,只能说命背。反正我们调试期间从来没出现过楼上dream in heart说的问题。

嘟嘟,嘀嘀

网友:
北京新航智的就可以

网友G:
PCS7的 在线无扰动 下载功能叫  CiR。
Config in Run。
可以在线更改 硬件配置(注意仅限IO站的配置,CPU站不可以改)
可以在线更改 软件程序
更改软件比更改 硬件配置更安全一些。
但是更改软件的时候,我的个人经验是 如果添加和删除 DB块,OB块过多,一定会有扰动。但是在块内更改程序代码,还没见过有扰动的情况。

CiR的无扰动性目前还做得不够完美,所以我说他是 基本上算可以支持在线 无扰动下装。

详细细节可以先查查 西门子Step7中文版软件 安装后附带的
PDF版本中文手册,专门讲道了CiR,比较详细。

关于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在线下装。
不管你是更改了硬件配置,还是更新的程序代码。
我都建议你先联系下 西门子的 技术支持。

西门子A&D 那块 最清楚这个的是 庄学军他们。
但是西门子SPPA 那边似乎实际的工程经验更多。
如果你有关系,不妨仔细资讯下SPPA那边的项目工程师,
因为机组一旦运行,在线下装是十分常见的一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