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2):
     电子称一开机就报警,  电池有电。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指教   如果是压力传感器坏了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不同的厂家故障现象应该是不一样的,要查一下说明书或直接问厂家。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报什么警?

网友C:
估计是传感器,线路,对照说明书,检查传感器的阻值

楼主:
  问题是说明书上就没有这方面的介绍。一般的传感器是多大的电阻?希望大家能指教。

网友D:
把显示表的型号及传感器的型号写明,才能判定原因的!这方面我是权威

网友E(2008-02-22):
  什么牌子的电子秤

网友E:
   我这里还有5台上海有声的电子秤坏了,看一下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