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累计时间

楼主(2007-11-22):
我现在用S7-300PLC,要作个主要设备运行时间的统计,怎样做呢?定时器怎样能够进行时间的累计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我急用,盼高手帮助。

网友A:
最簡單的做法如累計流量一樣的做法。
在OB35中對數據做累加,如您的OB35設定為1S,那么當您計數到255是,就相當于累計運行了255秒。
復雜的做法是,當您設備啟動時,讀取系統時間并保持,當您設備停止時,再次讀取系統時間并保持,然后將兩次時間做減法就得到了累計時間。
再考慮的深層次一點,設置錯誤捕捉,當斷電這類事故發生時讀取系統時間并保存。
總之,方法N多,看您怎么用了。

网友B:
给计数器加个(秒、分种)的触发脉冲,当设备运行时C开始计数,设备停止时,停止C计数。将C输出的数进行累计处理。

网友C: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指点,我先试试,谁还有方法都说出来,做过的最好说的详细些。有参考程序更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D:
NETWORK1:
AN T 1
L S5T#900MS
SE T 0
NETWORK2:
A T 0
L S5T#1S
SE T 1
NETWORK3:
A T 0
FP M 0.0
CU C 1
BLD 101
NOP 0
NOP 0
NOP 0
L C 1
T MW 10
NOP 0
NOP 0
MW10的内容就是时间的整数值

网友D:
你可以加一个累积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