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信号的采集和处理

楼主(2007-11-22):
如何将激光测长仪,CCD测径仪和高温计的信号采集到一台工控机中显示?用什么软件和板卡?急!!!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首先要了解清楚这些设备有什么信号输出 232? 485? 4-20 ?
然后针对性搞定 QQ11190424 或者留你联系方式

网友B:
我们用的是采集卡实现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要到软件部问问才知道的。软件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

网友C:
设备有信号输出的话就很好搞了

网友D:
厂家不同,软件和采集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