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MM440变频器的讨论

楼主(2007-11-22):
我公司有西门子MM440变频器,最近发现此变频器经常出现过压、CB通讯板故障复位后故障消除,有时候是一个变频器故障,有时是两三个同时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还是干扰

网友A:
请咨询一下西门子公司的技术人员,那服务很不错

网友B:
如果好几台都报,先排除电网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干扰

网友D:
检查电网及屏蔽

网友E(2008-02-14):
检查电网,接线

网友F: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5折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

网友G:
如果是两三台同时报的话应该可以排除变频器本身的原因,是电网的问题还是工艺上的问题,抑或还是干扰造成的,具体查一下吧,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改造之类的没有?

网友H:
我们也用440的,有时报一些说明书上都没有的故障码,
相反,有几台国产的还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