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模糊控制的实际应用编程

楼主(2007-11-22):
各位高人:
    我现在最困惑的就是模糊控制的这套算法,具体怎样编程到PLC中。
    简单讲我现在在做的是:我有两个液缸他们之间有一定的数学关系,我通过手中的一个只前后移动手柄来控制,但是要保证这两个液缸间的数学关系在具体工作时尽量保证同步。也就是说现在A离目标值远,则要加大流量;B离目标值近,则流量不用太大。我通过网上查询这种的按理说模糊控制应该很适合,可是现在在具体实现上,具体实际应用上很是困惑。

    请高人指教。
    俺的邮箱是girl-5211981@163.com,真心期待您的回复或电邮

网友A:
你用plc来实现比较麻烦,plc的功能有限,其实有点类似于闭环控制。我以前用dsp做过类似的,不过你得用单片机就能实现。

楼主:
那高人是否能指点的具体些。假如说我论域为(-2,-1,0,+1,+2)求得某一状态的决策向量为Y=(0.6,1.0,0,0,0),那我现在具体应该怎样将其变成为D/A输出的具体数字植?

网友B(2008-04-05):
模糊控制我想学,买了几本书,太抽象,要有自控理论的功底才行,

这些书的作者写的一点也不通俗,其它我只要如何编程实现是关键,

绕了一大圈,啥也看不懂.

银河飞龙:

网友(2009-02-01):
引用 楼主:
关于那高人是否能指点的具体些。假如说我论域为(-2,-1,0,+1,+2)求得某一状态的决策向量为Y=(0.6,1.0,0,0,0),那我现在具体应该怎样将其变成为D/A输出的具体数字植?

不知你说的模糊控制编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我在做那方面的毕设,一个寒假了,自学了模糊控制,但还是不明白。你要是明白了记得告诉我一下,谢谢拉。我的邮箱405502785@qq.com

网友C:
这个用A/D,D/A模块就可以实现了,简单。不用什么模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