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救!67160RIO问题

楼主(2007-11-22):
现有一套系统,采用QUANTUM 67160高端CPU,双机热备,软件为UNITY2.2。
RIO分站共有6个,地址开关从2到7。
上电传完程序,第7个站(指地址开关,下同)通讯不上,将第6个站断开,第7个站通讯正常。
反复试验,发现6、7两个站总是不能同时通讯上(注:曾偶尔通讯上过,但没几天就自己断掉了。硬件都更换过)
问题棘手,请教各位高手,分析分析,小弟谢过了!

网友A:
这个我想可能是电缆的问题,有机会你把电缆解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每条电缆的阻值。应该都不会超过1欧。如果阻值大的话,衰减会增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07-12-26):
你的衰减算了?

网友C:
看看主站上的CRP的指示灯有什么问题?comAct、errorA、errorB怎么闪烁?通讯不上的站的CRA指示灯怎么闪?

网友D:
看看衰减.总的不能高于35DB.分站电缆不能超过50M.混合(干缆和分站电缆)不能超过2.65KM.电缆用的自选还是买的?最后看看通讯不上的CRA指示灯如何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