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S 中定义的对象不释放会不会对系统造成负担

楼主(2007-11-22):
     我使用WINCC 时定义了很多VBS中的 变量和对象.因为只注重实现功能.所以发现很多对象没有释放.在以前编C++ 的经验.定义的指针 对象使用后都要释放的  不然对系统会造成负担. 我想知道在VBS 中定义的对象是不是 也要这样的. 而且我有 对象重用的问题.C++ 中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对丢失地址.造成内存丢失.  在VBS 中 也会这样吗?

网友A:
应要注意FREE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运行中只创建一次(可以是多个)vbs对象,可以不释放,当程序退出的时候,所有的对象都会自动释放,但如果在你的程序运行期间,需要不定次数次创建对象,就需要你自己释放了,否则会越用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