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用在变压器的空开的选型

楼主(2007-11-22):
我有一个15KW的变压器,保护的话我想用空气开关,但空开的选型是按变压器的容量来选呢?还是按照实际的负载大小来选呢?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15KW的变压器?怎么小
用一个25A左右的断路器

网友B:
按照变压器容量选

楼主:
变压器的输入为AC220V,那么按照容量选的话就是选15000w/220v=68A
选25A的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