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短接后会发生什么?

楼主(2007-11-22):
2相线短接后会发生短路
那3相同时短接后会发生什么?

网友A:
与电源内阻有关
内阻大的只相当一个小鞭炮,同时保险丝爆
内阻很小的可以把人命要了

楼主:
但是我听到另外的一个说话
是说不会短路
短接点相当与是个零点了

网友B:
那是电动机内部的连接点
已经带负载,且负载均衡

楼主:
原来如此
受教了,谢谢

网友C(2009-03-10):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听到另外的一个说话
是说不会短路
短接点相当与是个零点了

谁教你的?不要被电伤了才知道 是什以回事!

网友D:
如果2相线短接后会发生短路,那3相同时短接后会发生的是更加严重的超级短路

网友E:
但是我听到另外的一个说话
是说不会短路
短接点相当与是个零点了

是这样吗?

网友F:
那2楼说的意思就是

3相电就不会电人

只有单项和2项电电人

真是高人啊!

网友G:
3项一样电人,你脚底下大地相联,不就是导电了吗?QQ390181753

网友H:
要么总闸掉闸,要么线路烧毁,等……,本人知道这么一点。

网友I:
对:水过无痕 关于但是我听到另外的一个说话
是说不会短路
短接点相当与是个零点了
内容的回复:

相当接了无限大负载,怎么可能没事。

网友J:
楼主说的2相和3相的电压不高吧?

网友K:
楼主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欢迎把结果告诉大家学习,毕竟理论的知识没有楼主的实验来的准确。

网友L:
三相短接和3个2相短接效果一样吧

网友M:
三相短接和3个2相短接效果一样。

网友N:
大家都查清楚了再来训人,人家是来虚心请教的,要教就教不教也别在这里笑话人!!

网友N:
我觉得只是断路器跳闸而已,没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O:
有断路器的话,肯定跳闸,没有的话,电路回烧毁的,而且比单相更厉害

网友I:
短路分单向对地、三相对称、两相短路、两相对地短路,三相短路最严重,怎么可能没事?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欢迎把结果告诉大家学习,毕竟理论的知识没有楼主的实验来的准确。

你这么勇敢,怎么不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