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485通讯问题!!(关于西门子PLC与SR23的通讯)

楼主(2007-11-22):
求教高手们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西门子S7-300PLC(313C)与岛电SR23仪表进行通讯,协议是485,9600波特率,连接正常。现在的问题是我使用上位机控制PLC进行动作控制其他设备一切正常,控制SR23的时候有很大的延时,写入数据通常要30秒左右,回读数据时间更长不低于1分钟,有人告诉我是延时的问题,我现在把PLC与SR23的延时时间都设成了4ms还是不行,不知道高手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我的PLC还连接了一个触摸屏、一个巡检仪,巡检仪485通讯,两个设备的数据采集速度比SR23速度稍快一点。 485连接电缆长度不超过2米

网友A:
你确认问题是出在上位软件还是plc了吗,如果手头有示波器可以量一下信号确认一下问题处在什么位置。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是上位组态上有多余的东西导致的。你的还是再进一步确定问题的位置吧。

楼主:
请中尉大哥简单说明一下上位机多余的东西指的是什么。 我的上位机采用国产三维力控5.0版本软件,仅仅与PLC通讯,采集上来的数据直接显示,没有经过处理

网友B:
是否是接线过长的原因呢

网友A:
我说的上位机多余的东西是指组态软件里面的多余的没用的部分。建议先确认一下问题的位置,你可以用两台电脑模拟你的上位pc和plc通信,确认一下发送与plc通信的命令时会出现你的问题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考虑一下heibai说的线长的问题,看看加匹配电阻试试。总之先判断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