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温度控制"的连续性监测

楼主(2007-11-22):
我有一个关于温度控制的项目,其中涉及到温度的连续性监测问题,一般的焙烧路都有自动看火什么的,但温度却不能连续的检测和控制,也不能大范围的检测各个温度点的温度.如何才能很好的检测到各个燃烧点的温度,并得到连续的数值?

网友A:
1.如果各个燃烧点能够被确定,就能够监测到其温度.
2.连续性监测可使用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