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近开关

楼主(2007-11-22):
请问有没有220V供电的接近开关.
接近铁片多少距离后动作.其输出触点能不能承受5A的电流.
在恶劣环境中能不能使用.
能不能用在起重上当限位用.
谢谢.

网友A:
用于起重设备还是用触点型限位开关比较好,对于接近开关检测范围很小0.5-1mm遇到天气的冷热都会有变化就很不安全了。建议你还是用触点型限位开关比较好!选用的范围也比较大。不回受到天气的影响。

网友B:
啊?本来我也想这么改了,以为我们的行车用在酸环境,触点容易坏

网友A:
改用防爆型的密封起来触点就不容易腐蚀了。

网友C:
有220V供电的接近开关,特殊要求可以订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听你们这么一说可能改不成了.
只能用开关式的限位了.
我看主要还是环境问题.距离也是个问题.
订做的话成本太高了.
只能打消这个念头了.不知有没有别的方法.因为种种原因,开关式的要撞坏.

网友D:
有220V电压得紧接开关,但是直接去驱动5A的执行远见的不多,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去直接驱动,保护紧接开关不会过早的损坏,注意要防尘防止出现漏动作!!

网友E:
不同的行程的开关,品牌有不同的用途,接近的距离就不同。看你要什么样的行程开关了

网友F:
dang当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