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调试有没有量化的标准?

楼主(2007-11-22):
各位大大:
         伺服电机调试时以什么标准认为调试的就可以了,我们平时调试只要运动ok,没有噪音,误差满足要求就ok了,但是不有什么能量化的东西?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A:
只要客户觉得满意就是OK了....不用太在意表面功夫吧...

网友:
调试的标准在于设计的要求~~·调试达到设计的要求就是成功了~~当然,设计的要求在于客户的要求。

楼主:
表面功夫?

楼主:
客户的要求,偶看到的只有速度,精度。。。。

网友B:
伺服调试,目前还是一项高度经验化的工作,能够量化的大概还就是最终的响应速度和定位精度等可测量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