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500变频器的用法

楼主(2007-11-22):
最近在客户现场碰到个问题,关于三菱s500的用法,输入是三相220v的,是不是要像单项电机一样要加个电容的啊?如果要加电容的,该电容该多大啊?关于这种电容大小的选择,有什么方法么。高手们请赐教!!!

网友A:
不需要,请参考《三菱S500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B(2008-10-06):
三菱S500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C:
输入是三相220v的——只需要送入三相220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呵呵;变频器输出需要三相异步电动机,用电容起动的单相电机是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