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空压机改变频控制的注意事项及问题

楼主(2007-11-22):
请各位大虾赐教!!!变频器在空压机上的应用及效果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指点 ???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B:
你改的是活塞式的还是螺杆式的
我以前改过螺杆式的,
不过还真是出问题了。
郁闷

网友B:
不过现在好了。
我觉得一个很在的注意事项是
在工作的情况下不能非正常停机。
记住这点很重要哦,不然你要吃苦了

网友C(2008-09-01):
改成功的话效果很明显,
需借用别人的方案结合自身的要求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