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22):
各位大侠,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用的系统是西门子315-2dp外加一个cp342-5做成两个dp网络。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系统经常自动停机,然后过段时间它又可以自动启动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通讯,发现CP345的busf灯时常闪烁,闪烁的时间很短,和CP345通讯的一个IM153的BF灯也有闪烁,但是没有CP345的频繁。请教各位高手能否解决小弟的这个问题

楼主:
dp网络中主要是挂的西门子变频器和4个IM153从站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么?

网友A:
可能通讯线,接头或干扰造成的

网友B:
用光纤通信吧,国产12M Profibus 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NS21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的OLM www.gougunsk.com

楼主:
把接头换了一遍,问题解决,但是感觉没有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啊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通讯问题.

网友D(2007-12-28):
是不是信号太弱了,还是有动力电缆的干扰?

网友E:
接头或干扰造成的

网友F:
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profibus这方面的知识怎么办啊

网友G:
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更换接头后正常,具体原因也说不清,但我想应该是干扰。

网友H:
从你解决的方式来看,应该是总线连接器接触不良。是物理硬件的问题。另外电缆的屏蔽层一定要与总线连接器的接地壳相连以避免干扰。

网友I:
应该是通讯线或者DP头的问题吧,看看屏蔽线及双绞线是否连接稳当啊?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J(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B(2009-05-19):
这个问题的实质我已搞懂了:

按你的处理方式方式应是连接问题,也有可能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发生上面现象的微观原因是:在通信过程中出现了错帧,当DP的从站模块或主站模块从总线上收到错帧是(注意,不是没有收到帧,而是收到了错帧,这通常是信号通过阻抗匹配不好的传输线时发生的信号畸变,但通常不是信号衰减)有关DP模块的BUS灯就会闪.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DP总线对物理层的要求很高,对于一帧的错帧都会报错,但通信不会中断.

有关DP的传输问题请到www.doudunsk.com上去查.

网友K: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电话:021-62061936 传真:021-62061932
联系人:张小姐 手机:13166096323
QQ: 297899395
公司网址:http://www.plcdl.com

网友L: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自己研发生产的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

Ci-pf110 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模单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Ci-pf120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模双光,链型支持,DIN35导轨,DC10-30V /支持协议:Profibus-DP.

目前我们主要优势产品有:
~~~~~~~~~~~~~~~~~~~~~~~~~~
1)工业控制光端机、工业控制光电转换器.工业控制以太网交换机.
2)视频光端机、10/100/1000M光纤收发器、广域网视音频及数据接入设备.
3)美国weed instrument工业光纤网络产品中国区总代理.
专业、服务、灵活的新一代领先工业通讯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小姐

方式:0755-26055466-606

网友M:
是DP连接的问题,我们公司也是用的CP342,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N:
不知道距离怎么样,以前我也碰到过的

因为距离远,又没加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