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1S系列计数器

楼主(2007-11-22):
请问在FX1S系列的PLC中,计数器先加计数后动作,再减计数记到零时复位怎么做?

网友A:
用双向记数器试试.

楼主:
有个问题。。
LD X011
RST C235
LD X012
OUT C235 K100
这个里如果在运行中X011和X012都一直处于闭合状态,那么是不是c235先复位然后立即开始计数??

网友B:
再减计数记到零时复位 --- 用比较指令,当C235=0时RST C235

网友C:
只有在X011
断开的状态下才开始计数

楼主:
哦,也是哈
还有个问题,怎么让他一复位就再开始计数?
LD M1
OUT C235 K100
LD C235
OUT M2
LD M2
SET M3
RST C235
LDI M2
OUT C235 K100
这样能这么动作么?
这时M3是on吧?

网友D:
双向计数选择X11或X12通旧可以

网友E:
搞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