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与接触器

楼主(2007-11-22):
各位好!请问,继电器与接触器哪个更能适合频繁通断的工作场合?我想用其中之一来控制脉冲电源几档电压之间的通断,再利用上位机或者单片机的信号对脉冲电源实现自动控制。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们通常所说的继电器与接触器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它只是在工作电流上有分别。继电器一般适用于小电流的场合,接触器适用于大工作电流的场合。据你所述应该选用直流或交流小型继电器为宜。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能频繁通断

网友C:
同意ande 说法

网友D:
根据自己的需要,还有实际情况,一般的情况下用接触器比较多一些,适用于频繁的工作。

网友E:
控制脉冲电源几档电压之间的通断,
不同电压档 回路中的工作电流为多大?5A以下可考虑继电器,以上则需选用接触器,同时,频繁通断最好选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F:
 ande的说法是标准答案呀!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热心指点!
我所用的脉冲电源属于电火花加工中的脉冲电源,峰值电流一定会高于5A的,一般还会很高,有时能到100A。那样的话是不只能用接触器了?我所说的频繁通断是指最快几秒钟,不知道,这样接触器能否承受得了

网友G:
用无触点继电器

楼主:
查看了固态继电器的相关资料,感觉楼上(小孩%)的建议确实很好。可是固态继电器一般是两入两出的,那样岂不是要12个才能解决我这里12个接线柱的通断问题?最便宜要50多块吧,加在一起成本好像高了点……

网友H:
太频繁不易用

网友I:
选直流的继电器,并加续流二几管应该可以.

网友J:
    依照楼主的说法,电流一般在5A以上,先不说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使用频率是否可以承受,只能是选用接触器了.至于成本不能仅仅考虑当时吧?以后呢?
     所以还是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小电流可以用小型的接触器,如果是大电流最好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请问各位,可否应用调压模块来实现调压?注:电压是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