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初始化

楼主(2007-11-22):
    前几天我做的一个工程,用的是S7-300的312C和HITECH的屏组合使用,HITECH的警报是用某个数据等于某个值则跳出一个小的警报画面,但都是要以位的形式,例如等于1、2、4、8、16、32.....。运行过程中一切正常,但断电再开机的时候,就会莫名的跳出几个警报出来,屡试不爽。我已经在OB100里做了送零处理,还做过开机前几分钟不检测故障,都没有效果,哪位大侠能帮我回答一下,谢谢拉!

网友A:
你的故障检测是在哪里做的呢?是在屏里面还是在HITECH屏里面做的呢?

楼主:
故障检测是在FC里做的,例如系统压力,传感器断线等

楼主:
没有人可以回答吗?

网友B: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你在开机前几分钟不检测故障的时候,这时屏上还会乱跳出警报么?还是在这几分钟过去后,立刻跳出警报?
我用315-2DP和威纶的屏做过和你一样的程序,也是在FC里做的警报位,从没遇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C:
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哦,你应该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否则大家也没有办法帮你.QQ:5634889,

网友D: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你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是不是程序中对于“某个数据等于某个值”的设计有误?
感觉可能是你在不断清零的同时,还是有置位操作。
我猜想是因为你的数据采用的是断电保持的方式,然后开机没有对其数据进行清零,仅对操作结果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