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nCC的动作编辑

楼主(2007-11-22):
编写的是很基本的语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double dValue = 1;
}
但是,编译总是不能通过
显示:
error[0040]:'}' expected before '}'
error[003a]:'BOOL':invalid function define
...
我尝试了好几次,用不同的简单语句,都是一样的编译结果

网友A(2007-12-27):
我也纳闷,你就什么也不写,直接编译也是这错误!

网友B(2011-12-22):
需要返回颜色值(长整型)。
你没有分清什么时候用代码设置背景颜色。
SetBackColor用于其它代码设置(如单击事件、项目函数等);
背景颜色属性中做动态时,需要返回最终的颜色值(即属性的返回值,相当于函数需要返回值一样),而不是用内部函数设置颜色值。
在代码的最后需要加上一句:return 颜色值;

网友C:
首先检测输入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