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电枢断路后开机可控硅会炸吗?

楼主(2007-11-22):
RT,不是590有保护的么??

网友A:
有可能烧毁,没听过会爆炸,如果是用RC,应尽可能更换成高能压敏电阻,开机很有可能会产生浪涌能量,RC吸收不掉,可电话021-33826686  15902169965朱葛,共同探讨过压保护问题。

楼主:
对不起,写错了,是短路

网友B(2009-09-14):
SPD吸能型晶闸管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

网友C:
短路的话一般是不会,改装过的难说....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不会,,但报警的!!!

网友E:
如果负载短路的话,开机会烧断块熔的,快容质量不好的话,可控硅会损毁,但不会爆炸的。

网友F(2010-12-18):
同意文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