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7-11-22):
交流接触器是控制电器中的主要电器,正确的选择使用,对电工人员是很重要的,往往因选择使用不当,造成接触器不应当的损坏。
(一)根据长期工作电流来选择
长期工作电流是指电器所能长期承受的负载电流。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负载的实际电流
(二)电压的选择
接触器的额定电压≥负载的额定电压
许多负载,电流常随电压变化而变动。如电动机的电流随工作电压上升而增加,特别是电容器,随着电压的上升电流增加的量较大。因此选择接触器用来控制电容器时,其额定电流一般按工作电流的70%—80%来选择。
(三)根据通断能力选择接触器
如果接触器用于密接转换,电动机剩磁来不及衰减形成反相,会导致很高的起动电流,从而引起触头熔焊。解决的办法应根据负载的性质、工作任务情况,考虑接触器的通断能力来选择。接触器额定电流在100安以下时的通断能力为
分断能力=8*电动机额定电流
闭合能力=12*电动机额定电流
100安以上时的通断能力为
分断能力=6*电动机额定电流
闭合能力=10*电动机额定电流
选择时,应使负载的额定容量及起动电流小于接触器的分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