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等待你的加入

楼主(2007-11-22):
         我公司代理国外一家高端技术产品,现已在国内推广近一年,有了很好的基础.
   为了产品的进一步打开市场,现诚招全国各省代理,经销商,工程合作公司.
   有此意向的朋友请拨QQ  289831274      群44132149

网友A:
什么产品?

楼主:
有一种型号 和你的名字差不多,是专门搞通讯的产品,赫优讯
具体的您先去网站看看,或直接用我上面的联系方式找我

网友B:
到底是什么产品呢?

楼主:
用作现场总线接口的PC板卡; 可以支持各种形式的PC板卡; 对于所有的现场总线系统和硬件平台,使用统一的驱动; 同一个组态软件;支持OPC Sever
支持所有种类的PC卡形式:ISA(CIF 30), PCI(CIF 50), CompactPCI, PC 104(CIF 104)和PCMCIA(CIF 60)等等;
-相同的、易于使用的、可用于所有主流现场总线的应用程序接口;
-统一的驱动程序可用于所有种类的现场总线和所有类型的PC卡;
-统一的现场总线系统配置诊断工具可用于所有种类的现场总线(包括工业以太网);
-可以为各种SCADA和软PLC供应商提供OPC服务器和即插即用的工具包,它包括所有必要的驱动程序和接口;
-成本低廉
-质量全球公认: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德国、美国和印度等,产品常常用于那些需要24小时连续作业的机器。

 用作现场总线接口的PC板卡
 可以支持各种形式的PC板卡
 对于所有的现场总线系统和硬件平台,使用统一的驱动
 同一个组态软件
 支持OPC Sever

基于PC系统的现场总线集成
无论是主站或从站,现场总线在基于PC的自动化领域内获得了一致好评。十多年以来,Hilscher公司的CIF通讯卡,在众多领域里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并且成为市场上的一种标准。

各种形式的PC板卡
通过应用CIF通讯卡,用户可以对不同的现场总线,不同的硬件平台,使用统一的标准。
我们的PC通讯卡可以使用标准型,紧凑型,或PC/104及PC/104+的ISA或PCI总线,也可以是PCMCIA卡,为主流现场总线服务。

基于PC自动化领域的通讯解决方案

现场总线简化了工作

作为主站的现场总线通讯卡,可以获得所有组态从站设备的当前过程映像。而作为从站的CIF通讯卡,它的双端口内存可以同时在两侧产生过程映像。对于这两种情况,用户程序不需要考虑实际的现场总线连接,因为CIF卡有自己的通讯处理器,可以由它来完成。

所有的现场总线使用一种组态工具
组态工具SyCon能对现场总线主站和从站之间的通讯关系进行统一的组态。每一个从站的通讯关系的组态配置,以及相应的主站配置,都可以永久地保存在CIF卡的内存里

各种 型式的通讯卡
无论是软可编程控制器,CNC控制器,工业终端,分布式I/O模块,还是智能驱动,凡是基于PC标准的应用,都可以由CIF卡来完成相应的工业通讯任务。

诊断接口
串口RS232用来做调试和在线诊。

LED状态显示
CIF通讯卡的运行状态和现场总线接口的通讯活动可以由LED指示。

驱动
CIF通讯卡的运行状态和现场总线接口的通讯活动可以有LED指示。

CIF通讯卡的OPC-Server面向各种现场总线规范和所有基于Windows的操作系统。CIF卡有许多现成的监控系统的驱动,可以被直接访问。

楼主:
还有串口转总线的产品netTAP
netTAP是一种支持两个通讯接口转换的通用网关,一个是它本体上的前端连接端口,另一个通过通讯电缆引出。netTAP可以支持各种协议的设备互连。

连接电缆
-netTAP有现成的RS-232,RS-422和RS-485连接电缆,可以是DSub 9针公或母,也可以是彩色芯线。

用户自定义
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定制生产。

信息
-netTAP现场总线主站连接模块可以连接一个从站设备。NT 40-RS-EN (前端连接)的串口接口可以是隔离型的RS-232,RS-422或RS-485,并由组态软件设置。

支持各种协议转换

以太网到串口协议
 Ethernet TCP/IP 到 ASCII或3964R
 EtherNet/IP Adapter 到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
 Open Modbus/TCP 到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

现场总线从站到串口协议
 PROFIBUS-DP从站 到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
 CANopen从站 到 Modbus RTU
 DeviceNet从站 到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

以太网到现场总线主站的连接模块
 Open Modbus/TCP 到 PROFIBUS-DP Master Link
 Open Modbus/TCP 到 CANopen Master Link
 Open Modbus/TCP 到 DeviceNet Master Link

楼主:
目前国内的用户满多的.希望大家多多了解,让 工厂自动化更加的高质量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