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智DCS调试之现场疑问

楼主(2007-11-22):
首先声明一下:我是一个DCS新手,这是我在调试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我是来寻求高手解答的,而不是来挨骂的.也许,这对于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甚至于不屑回答,但对于我而言,将是我调试经验中的一大笔财富.

网友A:
你的现场疑问是什么?

楼主:
这是在空压机第一次停后从历史趋势里面看到的画面. 红色为轴位移,在某一时刻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到1秒的脉冲,导致DCS连锁停空压机(程序里设的是轴位移>=0.75mm停空压机).此时空压机紧急放空,三段排气压力为0.(绿色为三段排气压力.)

楼主:
这是在空压机第二次停后从历史趋势里面看到的画面. 红色为轴位移,在某一时刻突然产生了一个向下的脉冲,导致DCS连锁停空压机.绿色为三段排气压力.

楼主:
这是第三次停机的图. 在某一时刻三段排气压力突然产生一个向上的脉冲,峰值超过连锁停机条件,造成空压机停机,然后空压机紧急放空,排气压力变为0.

楼主:
这次停机和第二次情况很像.也是发生在轴位移上. 四次停机以后,对现场造成了不小损失.3次发生在轴位移上,1次在三段排气压力上,间隔为1-2天.这两个变量都在同一块卡件上面.而这块卡件上面的其他变量,以及其他卡件上面的变量,在历史趋势图里,都没有类似的小脉冲. 迫于现场压力,现场把电机的轴换了,DCS这边我把这个卡件和另外个工作中的卡件调换了.之后运行到现在,有20来天了,没再出现过类似问题.我又把这两块卡件上面所有变量的历史趋势查了一遍,从调换之后,没再出现过类似问题. 我现在很困惑,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我该怎么办? 轴好象是浙江某个仪表公司的,DCS是北京新航智的,希望清楚的,或者以前调试过,遇到过类似现象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空压机也跟压力连锁
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最后把另外一块卡上的压力表也接进来做比较偏差

其次是加delay时间2-5S,防止无动作

这样做之后就再也没有影响过设备停车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把另外一块卡上的压力表也接进来做比较偏差"没明白,能讲清楚点吗?
我在这两个变量的连锁上加了2秒的延时.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加了延时就会有危险,要是轴位移真的变化很大,2秒后才停车,就要出事了.

网友C:
听说新航智的24v卡件接了220都烧不坏,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锡卷天下在 2007-11-23 15:55:00 发表的内容:
  听说新航智的24v卡件接了220都烧不坏,
--------------------------------------------------------------------------------------------
哈哈``不少人都听说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听说硬件质量应该非常牛的

网友E(2008-06-25):
问题可以逐步排查,先看模块是否是好的,也就是花环卡件阿,不行,再把通道换到好的位置上,再不行,则证明DCS没问题,再找现场的问题

网友F(2008-10-17):
这个估计是信号有干扰吧,线有问题,你换的时候把线又重新接的吧?

网友G:
发起讨论一块交流是不错的

很佩服你的学习精神!

最好还是找新航智的售后咨询一下吧

听说新航智的售后很不错!

网友H:
好DCS,大家一起创造DCS新春天吧!

网友I(2009-06-24):
从趋势记录上看,感觉像现场来的信号。因为采集的是AI4~20mADC的信号,现在DCS卡件故障率很低的,比常用的显示仪表可靠得多。可以把备用卡件换上,如果再出问题就能判断是现场来的信号。如果已经解决则可能是卡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