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GSD文件是什么

楼主(2007-11-22):
我没用过总线的仪表,现在做销售,为客户选了一款PROFIBUS的温变,随产品来的光盘上有PROFIBUS GSD文件,还有PROFIBUS DTM文件,请教下这两个文件是做什么的,应该怎样使用?先深施一礼表示感谢!

网友A:
GSD文件中定义了PROFIBUS 设备数据和相关通信参数。当你用Step 7这类软件对PROFIBUS网络组态时,需要将相关GSD文件导入组态软件,之后才能对设备进行组态。

楼主:
流火,多谢了。怎样将GSD文件导入组态软件呢?--这个问题肯定超级菜了,但是我没用过就是不知道啊。
还有,DTM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呢?再次感谢!

网友B:
DTM文件似乎属于供更上层的管理软件来使用,我没有用过,所以不了解。 GSD文件的导入可参考下图。

网友A:
以上截图说明:
第一图中双击"hardware"后,出现第二图
第二图中选择"Options"->"Install New GSD……"
第三图中选择所要导入的GSD文件

网友C:
其实很多情况下西门子软件+西门子HW,基本上很少会涉及到GSD文件,因为一般已经内置集成了。
但是当你使用ABB软件+西门子的HW,或者西门子的软件+HW的HW的时候才需要用到GSD

LZ可以在gongkong内查找“AC450的profibus-DP的应用”这个文章
很详细的描述的GSD文件

网友D(2009-01-06):
怎么下载gsd软件呀

网友E:
DTM同设备描述文件EDDL类似,只不过它是一种软件,能实现比EDDL更复杂的设备描述,图形用户界面也更强大,一般随设备发送的光盘上都会有GSD,EDD,DTM三种文件分别用于设备组态和设备参数设置及维护管理。DTM是基于FDT标准开发的,国内用的不太多,欧洲和日本的厂家基本都支持DTM,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交流呵呵,我的QQ14207404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SD文件中定义了PROFIBUS 设备数据和相关通信参数。当你用Step 7这类软件对PROFIBUS网络组态时,需要将相关GSD文件导入组态软件,之后才能对设备进行组态。

网友G:
我们采用了ABB的系统,如果要用新类型的总线压力表,就必须将GSD文件导入到大系统中,否则压力信号看不到

网友H(2011-05-09):
不错的东东,学习了。

网友I:
PRO FlBUS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为达到PROFIBUS简单的即插即用配置.PROFIBUS设备的特性均在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GSD)中具体说明。标准化的GSD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使用基于GSD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在同一总线系统中.既简单又是对用户友好的。
2 GSD文件的组成
GSD文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般规范 这部分包括生产厂商和设备的名称,硬件和软件的版本状况,支持的波特率一可能的监视时间问隔以及总线插头的信号分配;
◆与DP主站有关的规范这部分包括只运用于DP主站的各项参数(如连接从站的最多台数或上装和下装能力)。这一部分对从站没有规定;
◆与DP从站有关的规范 这部分包括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如输入/输出通道的数量和类型、中断测试的规范以及输入/输出数据一致性的信息)。
3 GSD文件格式
GSD文件是ASCII文件.可以用任何一种ASCII编辑嚣编辑 如计事本、UltraEdit等,也可使用PROFIBus用户组织提供的编辑程序GSDEdit。GSD文件是由若干行组成,每行都用一个关键字开头,包括关键字及参数(无符号数或字符串)两部分。GSD文件中的关键字可以是标准关键字(在PROFIBUS标准中定义)或自定义关键字。标准关键字可以被PROFIBUS的任何组态工具所识别,而自定义 关键字只能被特定的组态工具识别。可以跟我们技术交流下,无线数据采集器直接点击进去或者登录网址(www.nengyuan01.com

网友J:
万帆自动化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程浩,QQ1246321006

电话;15201090644

做总线模块转换的。任何型号都有。希望多多指教,多多合作

网友K(2012-07-27):
http://www.ontop-tech.com.cn/product/profibus.htm

上面有关GSD文件的使用说明下载!

Profibus 网关能完成RS232/485, MODBUS 到Profibus的单向数据转换, 使得电子秤、软启动器、变频器、传感器、特殊热工检测仪表等具有RS232/485的接口设备成为标准的Profibus DP 从站,完成与西门子的S7-300/400 PLC 的无缝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