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GD的柜子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11-22):
公司现在要做CCC认证,好迷茫啊,我们申请的是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用的GGD的柜子GGD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了.给讲一下,最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GGD好象是固定,封闭,双面.

网友B:
GGD是固定安装固定接线动力配电柜  是天津电气什么所八十年代成型的

楼主:
哦!谢谢!我们公司用GGD的柜子做的工/变频切换的变频启动柜,型号怎么命名呀?是GGD-1还是多少呀?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GGD型低压固定式成套开关设备适用于发电厂、变电所、工矿企业等地理用户作为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额定工作电影380V,额定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统中作为动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之用。该产品分断能力高,额定短时耐受电流达50KA。线路方案灵活、组合方便、实用性强、结构新颖等特点。该产品是我国组装式、固定面板开关柜的代表产品之一。
  交流低压配电柜(GGD型)符合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60439〈〈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等标准。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成套开关设备的柜体采用通用柜的形式,框架用C型材组装而成,框架零件及专用配套零件由本公司生产配套供货,以保证柜体的精度和质量。通用柜的零部件按模块原理设计,并有20模的安装孔,通用系数高。可以使工厂实现预生产。既缩短了生产制造周期。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GGD柜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柜体运行中散热问题。在归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体电器元件发热时,数量上升,通过上端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地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下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的目的。
      GGD柜按照现代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外形和各部分的分割尺寸,使整柜美观大方。
      柜体用转轴式活动铰链与构架相连、安装、拆卸方便。门的拆边处嵌有一根山型橡塑条,关门时门与框架之间的嵌条有一定的压缩行程,能防止门与柜体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
装有电器元件的仪表门用多股软铜线与框架相连。柜体内的安装件与框架间用滚花垫圈连接,整柜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系统。
     柜体表面采用高压静电喷塑粉工艺处理。具有附者力量,质感好。整柜呈亚光色调,避免了眩目效应,给值班人员创造了较舒适的视觉环境。
     柜体的顶端在需要时可拆除,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的四角装有吊环,用于起吊和装运。
     柜体的防护等级为IP30,用户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的要求在IP20~IP40之间选择。

楼主:
依据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GB3407.1<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之规定,GGD属于国标型号.统一尺寸为:2200*800*600
   如果宽度需要加宽,则属于订制非标柜型
    GGD按顺序
G----封闭式
G----固定式
D----用途代号   (电磁操作)
还有例如GGL,L也是用途代号。
GCS
G---封闭式
C---抽屉式
S---森源电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