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们欧姆龙PID指令怎么去控制温度啊。

楼主(2007-11-22):
求助,各位师傅们欧姆龙PID指令怎么去控制温度啊,我想用PID指令去控制一个锅炉的温度恒温在100度,上下限5度,这个指令该怎么用啊,程序中还能用到什么指令,MOV也能用到是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正在做一个用OMRON PLC CS1+触屏的项目,
我是第一次开始做PLC项目,全力以赴干了一个月。
共有四个回路,其中一个回路是串级,这个串级
有主回路+副回路,也为它做了个备用直接回路,
实际做了六个回路,也有温度回路,不知你要什么
方面的问题。做回路,分几个步骤:
   一。为PID指令准备参数;
   二。用户的状态键处理,如:串级,自动,手动;
   三。PID指令;

楼主:
首先谢谢天下三分明月夜了,我想用一个欧姆龙模拟模块去控制一个锡炉的温度控制在260度,偏差在+ -5度,听师傅们说用PID指令比较好实现,但我不知该怎么运用它啊,其中PID控制首字中,那些比例带,积分常数,微分常数怎么计算出来的?师傅能帮我设计一下吗

网友B:
比例带,积分常数,微分常数可以安照经验值,当然最终的数值还得靠调试。

网友C:
OMRON PLC类型不一样 PID指令是不一样的,用带PIDAT指令的 PLC 简单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