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

楼主(2007-11-22):
大家讨论一下三相电机星角启动以及运行时的电流问题怎么样?

楼主:
我不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究竟是什么?是正常工作是的电流吗?
那为什么星角启动器选用的接触器都比正常的额定电流小很多呢

网友A:
电机正常工作用一个接触器,Y/△启动用3个(2个运行),电流通过2个接触器分流,接触器当然可以小一点。

网友B:
电机额定电流就是在电机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能够长时间工作的最大电流。一家之言

楼主:
如果我的是一个30KW的电机,空载启动。直接启动我需要配多大的空开呀?若是配油泵电机启动,那又该配多大的空开呀?

网友C:
30KW直接起动应该选3TF46可以了吧

网友D(2008-11-25):
那么星角启动的好处是减小启动电流,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