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故障

楼主(2007-11-22):
北京瑞普阿斯克产UL53雷达物位计应用在渣仓料位测量,今天渣仓空时雷达指示跳动,拆下后对天线清灰,重新安装仍然跳动,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A(2009-05-07):
看看料仓是否清空、料仓内有无障碍物、跳动位置是那几个部分跳动。解决方法:在料位清空且不跳变情况下学习一遍即可。如有其它问题请致电:010-89759341转技术部咨询或发邮件致:askbj@126.com最好有波形图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