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波动

楼主(2007-11-22):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31直流调速装置,速度小时电流稳定,速度大时,电枢电流波动很大,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08-01-23):
你说得太笼统了速度稳定不?
还有呀,什么反馈类型呀负载是什么呀!都说下呀

网友B(2008-11-14):
驱动电路板坏了,可控硅不良

网友C:
不是装置的问题,请检查线路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