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控制阀挂自动的时候波动大,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22):
我们有一台调节阀,最近设置成自动的时候,波动大,经过现场调校,阀的跑动很正常,通过DCS修整PID也作用不大,大家觉得怎么回事呢?(平时控制在60个阀位左右)

网友A:
调整PID参数

网友B:
看看现场的 压力是不是很稳定

网友C:
选择的阀门 控制的管道的口径,还有就是PID的调节参数啦

网友D:
看看调节阀回差参数设置,在5%内参数可修改

网友E:
你的现场采集信号可能有干扰。

网友F:
我认为阀门的选型是没有问题的,定位器也应该没有问题,应该还是PID的问题

网友G:
跟工作压力和PID有很大关系。

楼主(2007-12-31):
阀还是原来的阀,管道还是原来的管道,呵呵,可能跟阀的使用磨损有关,改变了阀的工作特性,你们觉得可能吗?

网友H:
我认为阀的问题的可能性大。比如:调节阀对于小的信号是不是有反应(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