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 MOTION Q172HCPU 6轴同步精度优化问题讨论

楼主(2007-11-22):
(无正文)

网友A:
TRIO可以
IF =0 THEN
CONNECT(.....)
ELSEIF =0 THEN
cambox(......)
ENDIF

网友B:
我也在用三菱motion,希望联系的话可以给我留言,留个qq。我会加你的,这两天也比较忙。晚上10点以后可能能上qq,才有成块的时间。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咨询原厂?

网友C:
目前从轴与主轴之间是什么关系?电子齿轮还是电子凸轮?各个从轴的控制接口是什么类型?

网友C:
电子齿轮的执行是在上位吗?那么同步关系的差异性应该是各轴的实际执行效果导致的。

网友B:
增益调了吗?前馈上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D(2007-12-29):
关于三菱运动控制器多轴同步精度的问题,请联系我。在此方面,已有数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