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和PLC的使用用内存512M的可以吗

楼主(2007-11-22):
求助:CAD和PLC的使用用内存512M的可以吗?谢谢了;请高手指点,见笑了;

网友A:
够了
装XP速度会不是很快

网友B:
使用XP时,512M 内存可以支持 AutoCAD 2008。

网友C:
够了,CAD要求不是很高

不管PLC还是CAD工作,屏幕最好大一点

我是用21寸LCD的,看程序方便点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记得选择高分屏

网友D:
我用的内存也是512M的,觉得还可以.

网友E:
玩日系的PLC軟件沒有問題,玩西門子的就偏小了。

网友:
现在内存好便宜哦~~再买根1G的也花不了多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