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大全(1)

楼主(2007-11-22):
1、电是哪里来的?

   物体互相磨擦,就产生带电现象。在正常情况下,正、负电荷相互中和,对外不显电性。但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磨擦)使物体失去(或者得到)电子,则物体就带了电。

2、电有哪些特性?

   同性电荷之间呈相互排斥,异性电荷之间呈互相吸引的特性。

3、什么是静电现象?

   当电荷积聚不动时,我们称它为静电现象。

4、什么是电场?它有什么特性?

   带电物体相斥或者相吸作用力的范围,叫做电场。电场具有两种特性:(1)凡是带电体位于电场中,都要受到电场作用力;(2)一旦带电体受到电场力作用移动时,电场要作功。通常,把电荷在电场中某一点所受的力与它所具有的电量的比值,叫做该点的电场强度。

5、什么是导体、绝缘体和半导体?

   凡是原子核对电子的吸引力小、电子容易移动的物体称为导体。例如铜、银、铝、铁等金属。另一些物体,如橡皮、玻璃、云母、陶瓷、油及塑料等物质的原子核对电子吸引力很大,电子不容易移动,称为绝缘体。此外,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体称为半导体。

6、什么是绝缘击穿?

   绝缘体,只是指其导电能力比导体相对弱些的物体,例如常用的电线用塑料皮做绝缘,它的耐电压能力是500伏,通常在220伏电压情况下使用,有安全保护作用,但如果电压超过500伏,绝缘性能变差,甚至失去绝缘能力而导电,这就是日常提到的绝缘击穿,有些绝缘体遇到高温或受潮,或者长久使用呈老化,都有可能使绝缘能力下降,如常见的漏电现象,称之为绝缘损坏,所以要防止电气设备受潮,要监视电气设备的温度不能过高,电压不要超过设备的额定值。

7、什么叫超导体?

   导体在导电过程中,由于自身电阻存在,会在导体内引起发热产生损耗,从而限制导电能力。有些导体在低于某一低温下,自身电阻会完全消失,我们将这些金属称为超导体。

8、什么叫静电感应?

   将一个不带电物体靠近带电物体时,会使不带电物体出现带电现象。如果带电物体所带的是正电荷,则靠近带电物体的一面带负电,另一面带正电。一旦移走带电物体后,不带电物体仍恢复不带电,这种现象称为静电感应。

9、什么叫静电屏蔽?

   为防止静电感应,往往用金属罩将导体罩起来,隔开静电感应的作用,叫做静电屏蔽。

10、什么叫直流电、交流电?

    直流电指电流方向一定且大小不变的电流;交流电是指方向和大小随时间变化的电流。

11、什么叫电流、电流强度?

    物体里的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有规则地向一个方向移动,就形成电流;在数值上等于1秒钟内通过导线截面积的电量大小,称为电流强度。

12、什么叫电压、电动势?

    要使电荷作有规则的移动,必须在电路两端有一个电位差,也称为电压;能够使电流持续不断沿电路流动,使电路维持一定的电位差,这种使电路两端产生和维持电位差的能力,就叫电源电动势。

13、什么叫电阻?

    电子在物体内移动所遇到的阻力叫电阻。

14、电阻的大小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各种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电阻,电阻大小与导线的材料、长短、粗细有关。

15、湿度变化对导体的电阻有什么影响?

    一般金属导体如铜、铝,电阻是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有的材料,如热敏电阻及绝缘材料的电阻随温度升高会减少。

16、什么叫欧姆定律?

    任何导体都有一定的电阻,在导体两端加上电压,导体中就有电流。电路中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大,电路中电阻越大电流就越小。电流、电压、电阻三者之间的这种规律,就叫做欧姆定律。

17、什么叫短路、断路?

    电气设备在正常工作时,电路中电流是由电源的一端经过电气设备流回到电源的另一端,形成回路。如果电流不经电气设备而由电源一端回到电源另一端,导致电路中电流猛烈加大,这就叫短路;如果将电路的回路切断或发生断线,电路中电流不通就叫做断路。

18、什么叫功率?

    在单位时间内电流所做的功叫电功率。

19、什么叫电能?如何计算消耗的电能?

    电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电流所做的功,而电能是指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功。电能(也称电功)=电功率×时间。

20、什么叫效率?

    各种电功率在转换和输送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损失,这样输出的电功率总是要小于输入的电功率,也就是: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损失。在实用中,把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例数叫做效率。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00%

21、什么是电流的热效应?

   当电流通过电阻时,电流作功而消耗电能,产生了热量,这种现象叫做电流的热效应。

22、如何计算电流热效应产生的热量?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大小与流过导体的电流值平方成正比,和导体自身的电阻以及通电时间成正比。试验证明,如果将1欧姆电阻的导体 ,通过1安培电流,则1秒钟产生的热量为0.24卡(卡为热量单位,1卡就是把1克水升高1OC时所需的热量)。

公式:热量(卡)=0.24I2Rt  I-电流(安) R-电阻(欧) t-时间(秒)

23、什么叫电路?一个完整电路应包括哪几部分?

    最简单的电路是由电源E(发电机、电池等)、负载R(用电设备如电灯、电动机等)、联接导线(金属导线)和电气辅助设备(开关、仪表等)组成的闭合回路。

24、什么叫串联回路?

    把若干个电阻或电池一个接一个成串地联接起来,使电流只有一个通路,也就是把电气设备首尾相联叫串联。

    串联电路和特点是:(1)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处处相同;(2)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段电压之和;(3)几个电阻串联时,总电阻等于各个电阻值之和。

25、什么叫并联电阻?

    把若干个电阻或电池相互并排联接起来,也可以说将电气设备头和头、尾和尾各自相互连在一起,使电流同时有几个通路叫并联。

    并联电路的特点:(1)并联电路中各分路两端的电压相等地;(2)并联电路的总电流等于各岔路电流之和;(3)几个电阻并联时,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电阻的倒数之和。

26、什么是混联电路?

    在电路中,既有串联又有并联的联接,统称为混联电路。

27、什么是电容器、电容量?

    凡是两片金属中间用绝缘体隔开,就组成一个电容器。金属板称为极板,中间绝缘体叫介质。

两个极板上积累的电荷量与极板间电压值的比值,叫做电容器的电容量,又简称电容。电容量(C)=电量(Q)÷电压(U)

式中:Q的单位是库仑(1库仑=6.24×1012个电子的电量)

     C的单位是法拉,用符号“F”表示。

     U的单位是伏

28、电容量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电容量的大小只与电容器本身的构造有关,具体地与下面三个因素有关;(!)两极板间距离越小,电容量越大;(2)两极板相对面积越大电容量越大;(3)与介质材料有关,以空气作为介质的电容量最小。还和环境有关,一般随温度升高有少量增加。

29、电容器的耐压是指什么?

    当电容器两极板间的电压高到一定值时,介质就会被击穿,这个电压值叫击穿电压。电容器的耐压分为工作电压和试验电压两种,电容器的耐压值指的是工作电压值。

网友A:
   建议,没有必要相似的论题分为三个帖子。谢谢

网友B(2009-10-29):
2和3你放那里的

快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