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一样的程序,不一样的结果?

楼主(2007-11-22):
LDF X0 LDF X1
CNT C0 K3 CNT C1 K3
ADD D1 D0 D1 ADD D3 D2 D3
LD X0 LD X1
TMR T0 K100 TMR T1 K100
LD M1000 LD M1000
MOV T0 D0 MOV T1 D2
LDP C0 LDP C1
MOV D1 D2 MOV D3 D4
DIV D2 K3 D2 DIV D4 K3 D4
RST C0 RST C1
END
两个相同的程序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都是算三次时间的平均值的,但是前面的程序D1可以累加到3次,后面的程序D3只能累加到2次,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把D3 换掉试试,这个暂存器被上次的DIV的余数占用了

网友B:
应该是扫描上的问题

网友C:
寄存器冲突

网友D:
什么时候了,还用编程语言,看了很累哦

网友E:
不太清楚

楼主:
呵呵~~~~~~~我也想贴图啊!可是不会弄~~~~~
前面三个程序OK,最后一个NG
搞了三天,最后把原来连着的D寄存器中间加了个空的寄存器,
也就是改成了
LDF X0 LDF X1
CNT C0 K3 CNT C1 K3
ADD D1 D0 D1 ADD D4 D2 D4
LD X0 LD X1
TMR T0 K100 TMR T1 K100
LD M1000 LD M1000
MOV T0 D0 MOV T1 D2
LDP C0 LDP C1
MOV D1 D2 MOV D4 D6
DIV D2 K3 D2 DIV D6 K3 D6
RST C0 RST C1
就好了,很郁闷哦~~~~~~~~~`
请中达的师傅帮忙研究一下,以免以后再出错

网友F:
寄存器的值是32位的,要占用两个寄存器,

楼主:
我用的是16位的指令?为什么要用32位的寄存器呢?

网友G(2008-01-13):
DIV D2 K3 D2
这条指令的结果得数放在D2里,而余数放在D3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H:
大家应注意一点即使使用单字计算时最好也只用偶数或奇数
即:D1、D3、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