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过PROFIBUS-DP从站问题

楼主(2007-11-23):
请问 在PROFIBUS-DP的通讯中。 作为从站的s7-200,具体是怎么设置法。是不是把EM277安装好后。
第一步为EM277地址开关拨到主站分配的从站地址,如主站分配为3号从站,则,把拨动开关拨到3上面(0X10+3X1)。
第二是将需要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到V区吗? 是任意的V地址,还是有限制的范围。
profibus-dp是不是可以读取从站S7200的所有V区数值?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从站S7200存储与主站交换数据的V区是不要设置范围的? 另外,主站写人到从站的V区又有什么限制吗?
明天就出差,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要装一个GSD文件,组态后就直接用,然后自己设定地址区域

楼主:
TO scbvc@163.com 你所说的 GSD 是个什么样的文件 这个是做主站时候使用还是做从站时使用的。还是主从站中均需要使用

楼主:
还有 SCBVC@163.COM 你说,在设置地址区域,可我看EM277的说明,说在从站中只需要插入EM277,不需要特殊的 编程,只需要把需要交换的数据放到V区域就可以了

楼主:
有高手指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