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

楼主(2007-11-23):
如果没有额定载流量的三芯电缆,我可以用相同载流量的六芯电缆吗(两芯代替一芯接在电机上吗)

网友A:
可以,必须是同材料同规格的线缆

网友B:
相当于二根电缆并联,当然可以。

网友C:
可以,但是要预防分流不均.所以要用相同的线.还要不接头接牢.

网友C:
可以,但是要预防分流不均.所以要用相同的线.还要把接头接牢.

网友D:
可以啊。但是一定要结好线,两线并一线实际也就是一根线工作,当然可以,

楼主:
一点都不受影响吗

网友E:
一般可以是可以,不过特殊场合,注意电偶效应

网友B:
什么是电偶效应?

网友F(2009-10-13):
一般可以是可以,注意电偶效应,楼上说得对,同批次材料,同质材料,长度不长(》100M,)电流不大(》35MM2)。最好不这样用,否则电流不平衡。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G:
如果需要穿铁管的话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分开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