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AC逆变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今天我找了一个12v输入,AC220输出的逆变电源,我把12v输出的开关电源接到逆变电源的输入上,然后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怎么是200v?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B:
空载测量200V,不是容量的问题.
可能是:1.电瓶容量不够.2.测试仪表有问题,因为输出可能是方波不是正弦波.3.开关电源故障,输出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导致稳压不正常,须调整.